[求助] 20位AD 5513的调试 高手就进来看看啊

楼主(2010-03-18):
有哪位高手教教小弟啊  !我现在在调一个20位的AD叫5513,可是总是出现一个数据0065793(当最大时是1048575),也不知道是哪的问题,下面是采样部分的程序:  如果有人有这方面的资料,还有程序就请给小弟看看啊,指点一下啊
程序中的data是无符号长整形的
PB7是数据采集口;  PB6是脉冲口;PB5是使能端;
void kongzi()
{
PORTB&=~BIT(5);                        //片选位置低,选中5513
PORTB&=~BIT(6);                          //脉冲发出位清零
   while(PINB&BIT(7));                  //等待数据采集口的为低电平,再开始采集数据
   uchar i;
         PORTB|=BIT(6);
      for(i=0; i<24; i++)                  //24次脉冲采集24位5513的输出数据
   {
   PORTB&=~BIT(6);
   data<<=1;
   if(PINB&BIT(7)) data+=1;            //判断是否为高电平否则让data的最低位为0
   asm("NOP"); asm("NOP");
         PORTB|=BIT(6);
   asm("NOP"); asm("NOP");
   }
         PORTB|=BIT(5);
}
void xianshi()                                  //数据处理过程
{
    data0=(data>>16)&&0x0f;
data1=(data>>8)&&0xff;
data2=data&&0xff;
data3=data0*65536+data1*256+data2;
uart_sendB(table[data3/1000000]);              //串口写出的子程序
uart_sendB(table[(data3%1000000)/100000]);
uart_sendB(table[(data3%100000)/10000]);
uart_sendB(table[(data3%10000)/1000]);
uart_sendB(table[(data3%1000)/100]);
uart_sendB(table[(data3%100)/10]);
uart_sendB(table[data3%10]);
}

楼主:
我现在直接把数据采集口和脉冲口接起来,结果就是0065793,可见5513没有工作。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给了电源,使能,就是采集不到数据?

楼主:
怎么都不说话啊  !
如果有谁有相关方面的经验请传授一点给我啊!
我现在搞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就是读不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