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libre不能做PEX,谁知道为什么,谢谢

楼主(2010-03-18):
安装了Calibre2008,而且license也生成了,环境变量也设定了。
Calibre能启动,并且能做DRC和LVS验证,但是却不能做PEX参数抽取,提示下面的内容:
//Error: attempt to use CALIBRE_XRC_ALIAS_BETA beta functionality without enabling key.
// Error: Calibre exiting due to licensing problems Calibre xRC ALIAS enabling environment variable is not set to an appropriate value.
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License的权限还不够,PEX无法启动?
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帮忙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2010-09-01):
我的是pex规则文件无法编译,是rc文件,总是导入时编译失败,
error RES2 on line 60 of /home/…….rc—undefined layer name parameter:poly

网友(2011-03-28):
回复 网友A:

    我和你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你的问题后来解决了吗?能否分享一下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
对啊,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求高手指教啊

网友:
我劝你不要努力了,因为calibre提取寄生参数后也需要用HSPICE仿真,基本没有意义。
最好用assura做寄生参数提前,然后直接在上面做后仿真,还可以反标注,巴适惨了!

网友:
重新生成以下

网友(2012-05-09):
   我也是这个问题,求高手赐教!!

网友(2014-10-31):
回复 网友B:

   你们现在问题解决了吗,我跟你们一样的问题,是rc文件,很是头疼啊,

网友(2015-01-22):
同上  最近几天也遇到这个问题 求大神指教

网友(2018-07-08):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