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线路修改方法

楼主(2010-03-18):
大哥大姐们帮个忙。
       我想局部修改一个已经做好了的版图线路,比如,移动某一条金属线,怎样才能办到;我试过用拉伸快捷键“S”,可是选中后移动的是整个线路图,不是想要移动的那一条。????????还有如果想剪掉一条线路该怎么办???????
非常紧急,帮帮忙……
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2010-09-26):
回复 楼主:

    你是想移动还是拉伸,移动的话,选中该金属,按住左键拖动即可,若距离较远也可先选中该金属,用edit—move(快捷键m)然后点击该金属即可移动;剪线路的话先选中之,shift+c,再去该线路框选待剪部分,即可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