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用calibre做DRC或LVS时怎么看到command file中运算产生的中间层数据

楼主(2010-03-18):
请问用calibre做DRC或LVS时怎么看到command file中运算产生的中间层数据,请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2010-06-01):
回复 网友A: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
如果你是需要查看某一逻辑操作的结果,你可以使用copy命令,
Description
Copies layer directly to a derived layer. The derived layer is the same type as layer unless
layer1 is an original layer; then, the layer is a derived polygon layer.
Copy is a net-preserving operation. Layers derived from Copy operations have the same
connectivity, if any, as the input layer. New connectivity sets can be built up from copied layers

网友(2010-08-25):
可以用copy layername来检查,可以支持全局和局部变量

网友(2011-12-16):
回答的是牛人吧!

网友:
回答表示看不懂。。

网友:
啥叫中间层数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