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DC 动态特性随输入频率变化?都来看看吧

楼主(2010-03-18):
我在做ADC, 仿真出ADC动态特性EBOT (有效位) 随输入频率增大会降低, 如30Mclock,在6M输入,EBOT有9.6, 在14M输入降到9.0. 降得比较多,我把采样switch改为理想的,还是会降低,大虾们说说你们的经验好吗? 怎样才能有比较稳定的EBOT?

网友:
这是正常的啊!
你是用的什么结构的啊?不过从你的精度和速度来看,应该是pipeline的吧!
关键是你第一级的采样保持的带宽是否跟得上(主要在op上),你可以单独对这一级做一下仿真。
当然后面的stage也有影响,但是非常小
如果你的采样保持没有问题的话,那么你可以看一看你的输入带宽(跟电容两端的开关都有关系,假如采样与op无关的话),这个从你的输出code上可以很多容易得到,就是你的输出code不是满幅度的。这样的话,可以增加输入带宽或者增大输入信号的幅度

网友:
另外,如果你tran下的ENOB只有9.6bit的话,有点低,tapeout后上9bit不容易,不过还要看你对噪声、匹配计算的精度及对建立时间所留的余量及准确度,要是都计算得很准确,应该也没有问题
不过也看你设计所要求的ENOB了,呵呵

网友:
本来就应该随输入频率增加降低,有什么问题,这是正常的啊

网友:
是这样的,但是他的问题是30Mps的ADC,普通应用自少应该保证0~15MHz的输入频率范围内性能在设计指标内才行。
除非他的应用的输入信号频率只有几MHz

楼主:
多谢tayo134!!看得出是个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