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牛人用fpga做过ad/da

楼主(2010-03-18):
对这个DM采样比较感兴趣。看过材料可以在fpga上实现。不知道哪位实际做过。
用的那个型号。做了几阶。性能怎么样。信噪比如何。
望有做过的达人发言。多谢。

网友:
fpga做过ad/da????
撑死FPGA集成个AD或DA供你用.

网友:
可以用在速度和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

网友:
没有,可以外接一个ad.da

楼主:
大概可以达到什么精度?96k音频采样大概能实现多少b的性能?
是不是只能做一阶delta-sigma mod?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FPGA做不了吧? 没有内部IP的话 FPGA就是一纯数字的东西

楼主:
http://www.21ic.com/app/eda/200905/42832.htm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我因为手头没有合适的东西,想问下哪位做过的。这样实现精度如何。还有稳定性怎么样,有没有办法可以做两阶或以上。

网友:
你搞懂了就是牛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