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个网络的传输函数是什么

楼主(2010-03-18):
请问这个传输函数中p1和p2的表达式如何用R1,R2,C1,C2表示。 R2,C2是补偿用的, 引入了一个零点z1, 那如何估计另外两个极点的位置?

网友:
只有2个电容,直接算还不方便啊

楼主:
楼上可以试一下计算p1和p2, 表达式不是一般的繁。。

网友:
p1=R1*c1,p2=R2*(c1+c2) 这个是近似的估算,精确分析应该稍有误差

楼主:
楼上这个估算的结论是如何得来的? 怎样分析,做了哪些近似? 能否详细说说,谢谢

BTW, 用pz分析结果似乎跟这个估算结果出入较大。

完全的表达式是:

问题是如何从这个繁琐的表达式中直观的看出p1,p2的位置

网友:
估算近似得
fp1=1/[C1*R1+C2*(R1+R2)]
fp2=1/(C2*R2)+1/[C1*(R1//R2)]
所以频率都比零点低

楼主(2018-12-21):
如何近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