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bit的ADC 8M采用什么结构比较好?

楼主(2010-03-18):
各位大侠:

做过 ADC的帮帮忙,

一般低频的 ADC采用什么结构?

功耗有多大?

有什么参考文献?

要求:

AVDD : 1.8V
Fsample :8M
功耗 :< 0.7mA
输入电压幅度:1V
要求一个step出来一个数据 是flash 还是pipeline好呢?
欢迎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
你都说了是Flash,还问什么结构。

楼主:
楼上说得也对, 有做过的给个参考吧。要是flash这样的功耗能做下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做过10bit Pipeline ADC也做过4bit/27M flash ADC
(1)先说说flash ADC 是否能满足你的要求, 我觉得0.7mA要做5bit/8M还是有点困难的。先可以算一下,5bit需要31个比较器,再加上一些vref电路和数字部分,差不多每个比较器15uA,觉得略偏紧了,但还是可以做的。我做的4bit/27M 的是<1mA
(2)pipeline 结构,我觉得也是可行的,最多需要2个opamp就可以做出5bit,由于速度不快,0.7mA做两个opamp+vref也可以做。
(3)我觉得还有一种方案可以尝试的,那就是SAR ADC,逐次比较,由于是5bit/8M ADC,那么6到7个cycle出一个data,clk频率在50MHz,也是可以一试的,但是SAR ADC我没有做过,也没有太多建议
总的来讲,这还是个比较简单的设计,但是需要进行各方面仔细的trade-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