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spectre rf 的 PSS + Pnoise 仿真来提取PLL的PFD+CP的电流噪声啊?谢谢!

楼主(2010-03-18):
我根据论坛上的workshop教程 , 能跑出VCO的pnoise

但是我根据如下帖子来跑PFD + CP的电流噪声,结果跑不出来
http://www.eetop.cn/bbs/thread-187582-1-1.html

我的方法是给PFD两端输入同样的5MHz方波,然后在CP的后面接个2.5V的电压源,然后跑PSS+Pnoise , 想把流进电压源的电流噪声波形跑出来。但是跑了之后,发现连时域的波形也没产生。我换tran来跑,没发现有问题,波形都有。我的电路图和设置如下图所示,请高手指点一下迷津!非常感谢!!!

网友:
应该在输出挂一个小电容(10fF左右),然后看output noise voltage。

网友(2010-04-28):
noise type要選source非jitter

网友:
这位仁兄能不能加入108873274这个群,我们一起讨论讨论PLL,这个群做PLL的太少了~~~

网友(2010-05-30):
问题很大呀.

网友:
你要看噪声,噪声源得是source,要看抖动,选择jitter

网友(2011-04-04):
回复 楼主:

直接跑noise试试。

网友:
楼主能传一下这两个模块的电路图吗 感激不尽 cll412121@163.com

网友:
正在学习Cadence,学习一下

网友(2011-08-29):
最近厌学了。

网友A(2014-05-06):
回复 楼主:

   这位前辈,小弟目前正在学习电荷泵锁相环,正在研究PFD+CP,有几个问题向您请教一下。PFD的性能指标,出了死区效应,最大工作频率,鉴相范围,还有哪些?怎么仿真它的各种性能?CP的性能指标,电流失配,漏电,还有什么?怎么仿真各种性能啊?还有就是PFD+CP联合起来怎么仿真?需要确定哪些参数才能确定?它的Phase noise 怎么仿真啊?如有相关的文档的话,不知是否能给我发个邮件,我的邮箱是763053858@qq.com。不甚感激!

网友(2016-04-13):
楼主可以把教程发一下吗?最近也在做振荡器,但是新手有好多都很茫然啊。。。

网友(2021-01-19):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前辈,您那边有当时总结过的pll的phase noise这些的仿真教程吗?找了好久不是很系统,现在做出来只能看个功能,不确定对不对,如果有的话,能否给分享一下149040893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