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请教触发器的问题

楼主(2010-03-19):
用触发器A的数据输出端D,接触发器B的CLK端。
请问这样的接法会有什么问题?
会不会给综合带来麻烦?

网友:
没有问题,相当于分频时钟使用。
需要注意的是跨时钟的处理和时序约束。

网友:
一般不建议这么做 可能使你的设计存在隐患

楼主:
用触发器A的数据输出端D,接触发器B的CLK端。
资料上 把这样的连接也定义为 门控时钟

感觉很奇怪 门控时钟不是通过组合逻辑使能clk后,连接到dff 的clk端上的吗?

网友:
很怪的接法
有什么用途
即使是门控也应该例化门控单元
而不会用自己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计数器 计满时,产生一个高电平的Flag信号,
我本来想是用这个Flag 信号接下一级dff的clk端 用posedge触发的

网友:
从信号完整性来考虑。用上面的方法可以保证多时钟的边沿对齐。
触发器出接下一个触发器的clk,通常计数分频会出现这样的结构。如果时钟频率不高(上升时间很长),又可以保证时序要求。这样做也可以。

网友:
用使能
时钟端还是统一起来接一个时钟

网友:
严格来将,决不允许出现这种coding style,如果设计需要就用时钟使能来实现

网友:
这样做不好吧 一旦前面的有错 后面的不就全错了?

网友:
没什么问题。关键看逻辑是不是你期望的了。还有速度不要太快。别高于100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