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测试混频器的隔离度呀

楼主(2010-03-19):
应该怎么仿真呀

网友(2010-05-10):
用sp分析 看s参数

网友:
There is no way to simulate the isolations of mixers, unless the manufactur provides the multi-ports S paramaters or other kinds of models. The only way to get these numbers are runing the measurements according to your specific application conditions.

网友(2013-03-15):
用pss+psp,把LO端看成输入port,信号输入端看成输出port,看S21即是隔离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