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语法问题?

楼主(2010-03-19):
请问
A=3'b111
B=3'b101

A&B 和 A&&B 有什么区别?
还有&&和& 是怎么区别使用的?

网友:
逻辑与
位与
具体verilog语法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运算结果 有区别吗?

网友:
自己用modelsim仿真就知道了

网友:
结果的位宽不一样,逻辑与的结果是1,如果是一位的结果就是1'b1,如果是三位的就是3'b111
位与的结果3'b101

网友:
A=3'b111
B=3'b101
A&B 和 A&&B 有什么区别?

&&是逻辑与,如果参与运算的变量是向量(位宽大于1),那么非零向量作为1处理,零向量作为0处理;
所以 A&&B = 1'b1,结果为一位;

&是按位与;
所以 A&&B = 3'b101,结果为三位;

网友:
跟C 里差不多

网友:
跟C差不多,这些问题自己验证,

网友:
2楼是标准答案,具体解答找任何一本逻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