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设计问题

楼主(2010-03-19):
我现在想用Xilinx的Spartan6设计一个系统,他与外部器件的接口有不同的类型和电压标准,例如有3.3V,2.5V和1.8V三种,我可不可以将Spartan6 的各个bank的供给电压Vcco分别连接3.3V,2.5V 和1.8V,在UCF文件里又该如何定义,我看资料上面写
NET "DDR2_A12" LOC ="G6";| IOSTANDARD = SSTL18_II ;
NET "DDR2_A11" LOC ="D3";| IOSTANDARD = SSTL18_II ;
NET "DDR2_A10" LOC ="F4";| IOSTANDARD = SSTL18_II ;
NET "DDR2_A9" LOC ="D1"; | IOSTANDARD = SSTL18_II ;
NET "DDR2_A8" LOC ="D2"; | IOSTANDARD = SSTL18_II ;
NET "DDR2_A7" LOC ="H6"; | IOSTANDARD = SSTL18_II ;
NET "DDR2_A6" LOC ="H3"; | IOSTANDARD = SSTL18_II ;
NET "DDR2_A5" LOC ="H4"; | IOSTANDARD = SSTL18_II ;
NET "DDR2_A4" LOC ="F3"; | IOSTANDARD = SSTL18_II ;
NET "DDR2_A3" LOC ="L7"; | IOSTANDARD = SSTL18_II ;
NET "DDR2_A2" LOC ="H5"; | IOSTANDARD = SSTL18_II ;
NET "DDR2_A1" LOC ="J6"; | IOSTANDARD = SSTL18_II ;

实际操作是不是也这样写就行了?NET "DDR2_A0" LOC ="J7"; | IOSTANDARD = SSTL18_II ;

楼主:
补充一下,使用LVTTL和LVCOMS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肯定有的吧。

网友:
不同的bank可以设置成不同的电压 lvttl lvcmos的区别手册上说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