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F文件的使用

楼主(2010-03-19):
发现前端工具如DC和后端工具如Astro都可导出sdf文件,里面包含了cell的延时数据,但是不知道这个文件用在什么地方?
然后前后端导出的sdf文件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后端导出的含有具体的net delay信息

网友:
仿真时反标SDF
后端生成的SDF比较真实

网友:
主要做timing SIMULATION
前仿和后仿时用的

楼主:
也就是说DC和Astro出来的SDF文件都只是用来做simulation用的,分为前仿和后防而已,但是Astro在布局布线时根本不需要参考DC出来的SDF?

网友:
DC出来的SDF是根据库里提供的信息算得,ASTRO出来的是真实的, astro作布局布线时需要考虑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