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5141 工艺库怎么添加不上去

楼主(2010-03-19):
在ic5141里面添加180nm的工艺库,tsmc18rf ,显示的是添加好了,但是电路图怎么无法正常显示。

网友:
What did you do?  Check if your lib cell has schematic and symbol view.

网友:
同意楼上的,你的是什么库?不会是HSPICE用的模型库吧?

网友(2013-04-08):
我也有一样的问题呀  同求详细的安装过程呀  哪位搞定的  发一下吧 纠结呀 非常感谢哈

网友(2013-11-19):
同求,不小心安装工艺库的时候把原装库删掉了,请问怎么恢复啊。。。

网友:
我想问怎么添加啊

网友(2014-06-30):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囧啊!

网友(2015-04-18):
近似610,没610复杂

网友(2016-11-21):
悬赏解决

网友(2020-05-14):
要把pdk里面的display。drf拷到。lib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