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的增益非线性很大,如何调整?

楼主(2010-03-19):
请高人指点:
我在TSMC0.25工艺的3.3V工艺,但是设vdda=3V,采用折叠式共源共栅结构,输入输出都是1.5v,pmos输入对上方pmos偏执管子作为电流源,偏执电压和主电路最上端pmos偏执电压相接,主电路的过驱动电压依次是0.3,0.3,0.25,0.28(由上至下),并且留足了电压余度(约250mv),作为电流源以及主电路最上方和下方的管子L=1u,其它L=0.6u。
结果输入50uV,f=1K的交流信号时,输出曲线Vtop-Vcom_out比Vcom_out-Vdown大40mV,这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并且输出共栅级的pmos及nmos的电压余度都在700mv左右,输出摆幅在250mv左右

网友:
最好把电路图贴上来看看

网友:
闭环使用

网友:
看你输出点 向上的等效阻抗 和向下的等效阻抗是不是 接近
看输出摆幅是不是在1.5V上下对称
还有就是楼上说的要闭环使用

楼主:
从小信号角度讲与向上和向下的等效阻抗是否接近没有关系吧?
因为输出阻抗为二者并联的结果啊
我的输入输出共模电压均为1.5v
且输出端上下方两个共栅极管子(pmos,nmos)的电压余度及过驱动电压均约为0.7v,0.25v

网友(2015-03-01):
最好把电路截图发上来这样更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