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匹配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0-03-19):
有两个5.5K和3.5K的电阻,想用一个根电阻为0.5K的来做,这样话的是11:7,请教下用叉指电阻,怎样的排布比较合适?ABABAABABAABABAABABA  这个叉指排布中把红色的BA短接后再连到下面的BA,这样行不行?谢谢!

网友:
帮你顶一下拉

网友(2010-04-27):
要求不高      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