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esta 做验证应注意那些问题呢!?

楼主(2010-03-19):
最近在玩questa,可是遇到不少问题哦!起步的编译就是老报错说找不到ovm.svh文件!这该如何解决呢?还有其他什么问题要注意呢?大家多多指教啊!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questasim的问题,是你没有把OVM的库编译到work里面,《ovm cookbook》里面有说明的,在编译指令后面需要加入两个参数,我这里电脑没有这个资料,你可以自己找找看。

楼主:
谢谢你哦,可是怎样把OVM的库编译到WORK里面去呢?加两个什么参数呢? 2# gaurson

网友:
+incdir+<location-of-OVM-libraries>/src
<location-of-OVM-libraries>/src/ovm_pkg.sv
《OVM cookbook》上说的是这两个选项,放到一个文件里面,在compile时-f加入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