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BA AHB 的 RTL code

楼主(2010-03-19):
请问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
AMBA AHB 的 RTL  source code,
想要知道Arbiter到底怎么写的
找了好久,都找不到,谢谢各位牛人

网友:
都是synps 的designware生成的

网友:
照着协议可以写一个,代码量不是很大的!

网友(2010-05-05):
不太好找吧

网友(2010-09-02):
I need it, too..............

网友(2010-12-06):
同求,,AMBA总线的牛人,能写一个传上来么

网友:
估计应该不好找啊

网友(2011-04-12):
我也正在找!

网友(2012-03-27):
好像帖子里有,找找看,就搜索就ok了,有个arm mini架构的。可以看看

网友(2012-05-15):
回复 1# daciccad 都找不到,谢谢各位牛人

网友(2014-07-31):
代码量很大的,因为你是要符合ahb的全部协议的。看了下大概1万行代码。

网友:
看你的应用啊,AMBA AHB2.0协议或者是更高版本用于Processor的大数据吞吐应用?还是一般的MCU应用?
通常你按照AMBA 3 Lite1.0 写一个就可以满足一般的应用。更准确地,你还可以根据你设计的需求做一些简化。
写通用的总线arbiter实践意义不大。

网友:
大型SOC建议用IP,主要是考虑到效率和功耗问题,MCU还是自己写吧,面积功耗都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