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实现时为什么要用RTL方式实现

楼主(2010-03-19):
另外,在实现的过程中,就是编程序,然后综合就得到电路了,这过程中是怎么与寄存器联系的?也就是说RTL在这过程中是如何体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然也可以画原理图
HDL synthesis 的过程,你可以看看相关资料

网友:
编程的同时,就应该知道哪些语句会综合成寄存器了。

网友:
估计lz做这个时间比较少。。。

ls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