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帮忙看一下AMS混合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0-03-20):
We run a demo mixed signal simulation on cadence AMS designer platform, after a series of enviroment settings(includingEFINE connectLib ${AMSHOME}/tools/.../connect_lib in cds.lib),simulation is launched. But, the following Error appears in the message bar of the HED: ncelab: *E, Unable to find a unit named 'ConnRules_18V_mid' in the libraries. could you tell me how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anks!

用的工具是:IC5141,IUS5.81

网友:
首先,AMSHOME 应指向了IUS58,然后我通常是在cds.lib里加上
softinclude $AMSHOME/tools/inca/files/cds.lib
就可以在ADE里看到connect rule了,

以前一直用spectreverilog,前段时间试着用这个,但最后仿真时报了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好像跟库里电阻有关的,后来没时间弄。
还有一点,IUS58不支持64 bit mode,希望楼主不会碰到这问题呵。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的哥们,晚上回去试一下!

网友(2012-11-29):
depend135正解.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3-11-16):
回复 网友A:

try

网友(2015-09-18):
非常感谢2楼的大哥,加上 softinclude $AMSHOME/tools/inca/files/cds.lib 果然可以了,单单找到 connectLib 还是不完整的。

网友(2016-04-07):
回复 网友B:

您好,请问多电压域是在 connect rule中设置吗?怎么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