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不同工艺供电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0-03-20):
请教下,就是在芯片设计中,一般都是单电源供电,且每种工艺就一种电压,比如一般0.35um的工艺供电电压是3.3V,0.18的是1.8或1.5,90nm的是1.2,我想问的是这个依据是怎么来的呢?在0.35um工艺中,管子的阈值电压也就零点几伏,加个一两伏的电压也可以工作,为什么必须的3.3呢?

网友:
这个还真是不太清楚。个人感觉:
例如0.35u工艺电压为3.3V,只是一个推荐的上限值,比该电压小也同样可以正常工作。另外,工艺里也会提供击穿电压等。有经验的工程师曾提出,设计时电源电压不要超过推荐值的1.1倍(即3.6V),不然电路的寿命会大大减小。

网友:
跟击穿电压有关

网友:
我也不是太懂,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