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CO仿真条件的加入 附图

楼主(2010-03-20):
VCO仿真的时候需要加上初始的噪声信号使之启动。
下面的图是两种加法。
一种是在VCO的out+ out-之间加入一个短时间的脉冲电流。
还有一种是模拟芯片的加电过程,VDD类似阶跃信号。

但是我在前面一种方法上仿真成功,而用后一种方法仿真的时候
不能使得VCO震荡。

我想,后一种方法更接近实际的芯片运作,为什么不能震荡?
这个有问题吗?

楼主:
另外 在调谐的时候发现VCO的phase noise有一个三角形突变,中间段变差,应该怎么处理?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
随着调谐电压的增加,频率增加,phase nosie下降,这可以理解。
但是下降如此快,而且快到顶点又折返,就不太理解,应该哪里没有调好

楼主:
补充说明,电图。

网友:
VCO仿真的时候需要加上初始的噪声信号使之启动。
下面的图是两种加法。
一种是在VCO的out+ out-之间加入一个短时间的脉冲电流。
还有一种是模拟芯片的加电过程,VDD类似阶跃信号。

但是我在前面一种方法上仿真 ...
引用 楼主:
[/quote

实际电路起振是由于电路中的噪声引起自激振荡,然后由于电路非线性限制振荡幅度,最后稳定振荡。后一种方法是测对vdd上电的响应速度的吧,还得加电流脉冲使之起振,或者设置maxstep

楼主:
VCO仿真的时候需要加上初始的噪声信号使之启动。
下面的图是两种加法。
一种是在VCO的out+ out-之间加入一个短时间的脉冲电流。
还有一种是模拟芯片的加电过程,VDD类似阶跃信号。

但是我在前面一种方法上仿真 ...
引用 网友A:

呵呵  就担心实际芯片测试的时候 无法往VCO的tank加电流脉冲的。因为中间隔着BUFFER。  这样 光靠VDD加电  可以震荡么?

网友:
加脉冲激励或设置步长maxstep都是仿真器的需要,实际VCO起振并不需要加脉冲激励

楼主:
phase noise有一个三角形变化,
中间想要的频率点反而相噪最差,
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请教大家

楼主:
150M的调谐范围相差了11DB  太差远了
而且是一个转折变化

网友:
RE: VCO仿真条件的加入 附图

2# xwlpxc
这其实很正常,sorry 此界面我不太会用...XD

首先,star-up osccilation用各种方法得到的结果 应该不会差异太大
否则 simulation的意义在哪?

通常是simulation 设置不够精确,但精确的设定将花去相当大的
simulation time....而其中又快又正确的方式只能凭经验

另外,您的varactor器件特性正是如此 一边是accumuation
一边是depletion 通常使用上,不会两个region都用 注意一下

*一起研讨吧

网友:
offset频率是多少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其实很正常,sorry 此界面我不太会用...XD

首先,star-up osccilation用各种方法得到的结果 应该不会差异太大
否则 simulation的意义在哪?

通常是simulation 设置不够精确,但精确的设定将花去相当大的
simulation time....而其中又快又正确的方式只能凭经验

另外,您的varactor器件特性正是如此 一边是accumuation
一边是depletion 通常使用上,不会两个region都用 注意一下

*一起研讨吧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其实很正常,sorry 此界面我不太会用...XD

首先,star-up osccilation用各种方法得到的结果 应该不会差异太大
否则 simulation的意义在哪?

通常是simulation 设置不够精确,但精确的设定将花去相 ...
引用 网友B:

嗯 谢谢您的回答。varactor的特性正是如此,但是这样的话,一般工作频率设置
在调谐曲线的中间点,而中间点恰好最差。
一般的设计最后会是这样吗??还是疑惑中

主要原因是偏置上,一般需要使得varactor的两端的电压变化较大才能满足调谐的需要,这样两端的电压(注意是两端)会在负零点几到正零点几伏特变化啊。  否则调谐太小

楼主:
offset频率是多少
引用 网友C:

offset=1MHz扫描的

网友:
出现转折的情况,很有可能是你设置vctrl值大小的时候出现问题,建议你看下vctrl变化是Cvar的变化曲线是否正常。。

网友:
嗯 谢谢您的回答。varactor的特性正是如此,但是这样的话,一般工作频率设置
在调谐曲线的中间点,而中间点恰好最差。
一般的设计最后会是这样吗??还是疑惑中

主要原因是偏置上,一般需要使得varactor的两端的电压变化较大才能满足调谐的需要,这样两端的电压(注意是两端)会在负零点几到正零点几伏特变化啊。  否则调谐太小

您已经大致上掌握了要点
若您要以此VAR 调谐,那您的确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但在工业的使用上有用switched capacitor array的方法可增加调谐...

A filtering technique to lower LC oscillator phase noise Hegazi, E.; Sjoland, H.; Abidi, A.A.; Solid-State Circuits, IEEE Journal of Volume 36,  Issue 12,  Dec. 2001 Page(s):1921 - 1930

应该很好找,不行的话我再上传

楼主:
出现转折的情况,很有可能是你设置vctrl值大小的时候出现问题,建议你看下vctrl变化是Cvar的变化曲线是否正常。。
引用 网友D:

那应该怎么解决呢?
感觉偏置应该没有问题啊

楼主:
嗯 谢谢您的回答。varactor的特性正是如此,但是这样的话,一般工作频率设置
在调谐曲线的中间点,而中间点恰好最差。
一般的设计最后会是这样吗??还是疑惑中

主要原因是偏置上,一般需要使得varactor的两端 ...
引用 网友B:

您的意思以VAR 调谐,无法避免这样的问题!
但是如果加入switched capacitor array ,phase noise会下降啊
因为我只需要窄带调谐即可。
Hegazi, E的这个JSSC2001我有,谢谢您的热心,我好好再看看,不懂再问问您

楼主:
嗯 谢谢您的回答。varactor的特性正是如此,但是这样的话,一般工作频率设置
在调谐曲线的中间点,而中间点恰好最差。
一般的设计最后会是这样吗??还是疑惑中

主要原因是偏置上,一般需要使得varactor的两端 ...
引用 网友B:

谢谢提醒,利用switched capacitor array确实是避免这个问题的好方法。
明显的有8DB的改善。

网友:
楼主的phase noise是怎么仿真的

网友E(2020-05-09):
引用 楼主:
另外 在调谐的时候发现VCO的phase noise有一个三角形突变,中间段变差,应该怎么处理?会是什么原因? ...

你好,请问你第一张vco的图是怎么仿真出来的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你第一张vco的图是怎么仿真出来的呀

PSS分析,扫描控制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PSS分析,扫描控制电压

您好,能具体教一下pss仿真在测锁相环的时候怎么配置吗

网友(2022-05-12):
两个输出输入加同样的电流还是反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