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帮忙看下这个电阻是干什么的?

楼主(2010-03-20):
图片如下,是分立串联稳压电路,里面有个电阻R5是干什么的啊,书上说是泄流电阻.不知道干嘛的,有什么作用.

楼主:
应该是泄放电阻,我写错了,大家帮忙看看作用

网友:
当三极管Q2截止时,基极还有一定的电子,这样就不能很好的截止,加上电阻R5为Q2的基极提供一个放电回路,加快截止的速度。

网友:
当三极管Q2截止时,基极还有一定的电子,这样就不能很好的截止,加上电阻R5为Q2的基极提供一个放电回路,加快截止的速度。说得很好。

网友:
基极还有一定的电子,加上电阻R5为Q2的基极提供一个放电回路,加快截止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