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 8.1 的一个编译错误,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2010-03-20):
编译出现“Error: Can't generate netlist output files because the file "E:/Software/program/altera/81/ip/altera/nco/lib/asj_xnqg.v" is an OpenCore Plus time-limited file”的错误,里面用到一个ip核Nco,会不会是ip核的问题,我想用modelsim仿真,所以仿真工具那里选了“modelsim”,选“none”的话编译就没问题。我自己用rom做了一个NCO,能编译成功,modelsim也仿真成功了。

网友:
这是因为你用的IP没有破解的原因。quartus软件需要破解,如果用到IP的话IP也需要破解的。如果不破解可以生成用于调试的time-limited。sof的调试文件,但是不能生成烧写FLASH的文件的。

网友:
你没有使用这个IP的license,一般比较重要的IP需要付费,所以需要License。
没有license生成的sof等加载文件,应该可以做调试目的上板使用1个小时左右。

网友:
你的IP核没有版权,或者版权超过时间限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