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状态机中计数器问题

楼主(2010-03-20):
在某一状态下要求计数n次
我的方法是:定义一个reg变量,在那个状态下进行加一操作,加到n时跳转下一状态

综合出一个锁存器+触发器的结构

由于是否锁存与状态有关,因此综合时报warnig:锁存器的clk引脚没有接入clk信号,因此无法进行时序约束

仿真观察了一下,hold时间大概只有30ps,请问在0.5um的工艺下会有问题吗?

网友:
计数器的敏感变量应该要用时钟的边沿触发,而是电平触发。

网友:
目前为止还没用过latch
什么设计你要用latch?

网友:
一个计数器,会用到LATCH?

楼主:
在状态机的某个状态下要求计数加1
在其他状态下要求计数保持
大概是这样的
always @(posedge clk)
present<=next_state;
count<=next_count;

always @(present)
case(present)
state1:。。。
。。。
statex: next_count=count+1;
。。。

rc综合出一个锁存器的结构

网友:
我正在学,知道告诉你

网友:
以你目前提供的结构来看。是可以全部由时钟驱动的。

网友:
组合逻辑部分应与时序部分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