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erilog中的函数和任务能综合吗?

楼主(2010-03-21):
verilog中的函数和任务能综合吗?  我见到的能综合的都是always语句,没有函数和任务的例子,函数和任务能综合吗?  多谢大家了!!!

网友(2010-05-15):
可以综合
只不过仿真调试里用得相对多

网友(2011-09-16):
用函数和任务的不多

网友(2012-07-10):
回复 楼主:

    今天偶尔看到了这个帖子,
    (1)若任务中含有时延或时间控制的语句,则任务是不可综合的。
     (2)其他情况下的函数和任务是可以综合的。

网友(2012-12-06):
顶楼上,如果是描述组合逻辑的,是可以综合的

网友:
如果 用 function 来描述一段 组合逻辑(比如一个大的MUX),此逻辑会在模块内多处调用。写RTL的时候 需要用 automatic 来声明吗?如果需要的话,是可综合的吗?

网友(2013-01-24):
好像是不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