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助PCI卡设计指导

楼主(2010-03-21):
求助利用pci core设计pci卡的设计指南,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
同意EEREN的观点,买个板子~

网友(2010-07-16):
使用 Xilinx PCI logiCore設計過板子,您要哪方面的資料?

网友:
使用 Xilinx PCI logiCore設計過板子,您要哪方面的資料?

讲述一下设计过程

网友:
讲述一下设计过程

网友:
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
我們是使用Xilinx PCI LogiCore
1. 首先購買一張AVNET (安富利 Xilinx的經銷商)的 PCI實習卡。(ADX ADS-XLX-SP3-EVL400)
2. 因為要把PCI IP及其它自的IP合在一塊FGPA上,最好買較大容量FPGA的型號。
3. 去申請試用版的PCI LogiCore,若是決定使用SPART系列的晶片,可選用SPART ONLY的版本,價格會相對便宜!
4. 在ISE中,將所有的IP及系統合好
5. 可以開始測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