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仿真LDO的负载调整率?

楼主(2010-03-21):
请教各位大侠,如何仿真LDO的负载调整率,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2010-06-25):
利用阶跃电流即可,时间在1us左右就可以……

网友:
楼上说的是仿真负载瞬态响应的方法,我仿负载调整率是 同过对负载电阻值扫描 然后对比输出电压的变化~~~续请高人指点

网友:
学习下~~希望有人给出完整回复

网友:
每个人在能力允许范围内做点贡献,各位XDJM就都可以从中受益。

网友:
3,4楼的放一起就对了,如果用恒流源觉得还跟现实不相符还可以使用电阻来代替阶跃电流源,做个开关控制几个控制电阻的并联网络

网友:
学习下,希望有高人指点迷经

网友:
不能加一个输出电阻并对其进行参数扫描码??

网友:
应该可以的啊 10# 寂寞的歌

网友(2011-04-12):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这么做的,但是为什么有人告诉我要负载接个大电阻,然后加个idc直流源对电流进行扫描,看输出的变化呢?他说这样不会影响极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开关的控制信号时怎么加的呢?3Q

网友:
回复 网友D:

  加输出电阻和电流是等效的,一般加输出电流。比如你输出电流变化时X,二输出电压变压只有Y,那么负载调整率差不多就是Y/X了。
哈哈哈!

网友(2021-10-12):
请问,buck电路的负载调整率要改变负载电流,加一个跳变电流怎么加,比如从0到1A的跳变电流。

网友E:
一般看后级负载情形,原则上
需要同时验证电阻和电流源负载;
原因是,电阻负载会降低输出阻抗,导致环路增益下降。这个仿真stb 就能看出来。
我一般是分别带电阻和电流源负载,扫负载电流和输出电压曲线;
另外,ldo 需要注意轻载时输出偏高的情形。

网友F:
请问负载电流怎么设置跳变电流啊,就是从0A跳到1A这样的

网友G(2022-04-08):
引用 网友F:
请问负载电流怎么设置跳变电流啊,就是从0A跳到1A这样的

跳变好说,理想情况下可以直接用跳变的电流源。但是建议还是用电阻和mos管做一个开关,通过负载的跳变来实现电流的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G:
跳变好说,理想情况下可以直接用跳变的电流源。但是建议还是用电阻和mos管做一个开关,通过负载的跳变来 ...

好的,谢谢您,确实得用mos管做开关比较好。感谢解答

网友(2023-07-13):
引用 网友A:
利用阶跃电流即可,时间在1us左右就可以……

不好意思问一下,这个1us是怎么决定出来的呢?为啥不是100ns,200ns之类的?

网友(2024-07-09):
引用 网友E:
一般看后级负载情形,原则上
需要同时验证电阻和电流源负载;
原因是,电阻负载会降低输出阻抗,导致环路增 ...

想问下,在上电100ns轻载下输出变高,但上电500ns轻载下输出正常,增益很高,但0dB下PM很低不到10°,这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