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麻烦大家解释下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0-03-21):
在某个always语句里面,用以下两句
data_buf=data<<1;
data=data_buf;
而不是
data<=data<<1;
而资料中解释说是:“移位运算是可以综合的,但不是RTL级代码,直接用data<=data<<1这样的写法会令综合其产生误解”,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
应该是移位操作需要寄存器,而直接写不能完成 可能和综合工具相关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但是,data本身就是reg类型的呀?自己进行以为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主要是寄存器的影响,时钟上升沿内部寄存器保存数据,不能及时传输,等待下一时刻的到来!其实也可以从状态方面来理解,需要考虑延时的问题;上面的“小富人”说的对!关键自己编程在软件对比就出来了!

网友:
我也学了一课!

网友:
组合还是时序?
时序的话感觉完全可以
组合就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阻塞赋值和非阻塞赋值冲突了?
应该把data_buf=data<<1;语句放在ALWAYS外面

楼主:
是时序逻辑电路 !

网友:
这个代码是有问题的。
要用阻塞语句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