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里面怎么给lvds线配置差分电阻?

楼主(2010-03-21):
就是stratix2里面很多差分电阻输出的时候要给配100欧的差分电阻,怎么配置?多谢

网友:
应该是自动带的吧。。。。。有的bank需要自己设置。。不过比较简单,看看spi4.2core中自带的约束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2010-05-11):
HH ,看不懂,

网友:
是开发板上有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