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的encounter为什么不能键盘输入啊?

楼主(2010-03-21):
有没有达人来帮忙呀??!!!

小弟我打开SOC encounter,导入设计后,发现很多对话框里的参数都不能设置,按键盘一点都没反应。这是怎么回事呀?

比如说我要在设置的对话框里改某个距离的值,就发现根本输入不进数字。

各位哥哥姐姐你们的encounter会这样不?

那位高人来解决一下。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楼主:
不是num lock?试过了,还是不行那。

网友:
shell设置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应该是你把solaris下面的csh配置文件直接用到了linux下面吧,我是这样的.
2种csh配置文件对于键盘的定义不同,请个csh高手给你修改吧

网友(2010-05-04):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其实呢是输入法的问题,先把你的系统具体配置贴出来吧,好对症下药
1# tomatoes

网友:
不过应该可以粘贴复制吧,我也遇到过

网友(2010-06-06):
modify your system language to english , and it will work . Try it, good luck!

网友(2010-09-25):
A;LKDHLKJBVL;KJ;lknslzkjcbh;KJLH;LK

网友:
I havetry it by the suggestion changed the system language, but it is bot work correctly!

网友:
why?why?why?
please the master guide to me detail

网友:
非常着急,哪位大虾请快快回答?

网友:
卡拉回来开会了深刻发卡机的

网友:
阿里可能会来看你了 ;了看见阿拉卡啦

网友:
两块JLKhs莱卡 啦空间和旅客哈里克

网友(2011-01-10):
please the mater help to answer!,thanks a lot!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用的是xmanager登录服务器,但是修改了system language to english还是不行,后来只好改用vnc登录,就可以用了!!!

网友(2011-03-22):
me  too. how to solve it?

网友(2011-04-27):
如果你用的是redhat5,且在bash里面又设定了输入法为SCIM那么就会出这个问题。所以说这个可能会是输入法的问题,楼上有人说改成英文的系统,大概也就是系统自动调整了输入法,所以根据我的经验,可以在bash把输入法改成fctix什么其他的,然后估计就ok了

网友(2011-05-27):
是linux系统的输入法造成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只要你把系统的输入法设为无,注销后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Thanks for the info

网友:
我在rhel5.4装了calibre,也是遇到这种情况,今天根据上面所说的设置了一下,终于解决问题了,呵呵,赞一个哦!

网友(2012-03-20):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何取消?具体操作,谢谢!

网友(2015-09-13):
将系统语言切换成英文即可
如果安装的是中文版ubuntu,用下面的指令安装英文语言包
sudo apt-get install language-pack-gnome-en language-pack-gnome-en-base language-pack-en language-pack-en-base language-support-en

楼主(2016-07-29):
CME rule checkup.zip (135.25 KB , 下载次数: 6 ) CME rule checkup.zip (135.25 KB , 下载次数: 3 )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的讨论,我在虚拟机上装了IBUS中文输入法,然后encounter8.1就各种出问题,键盘也不识别
翻墙去google问,遇到一个日本人也遇到这个问题。最后还是通过这个帖子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