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内部如何实现准确延时

楼主(2010-03-21):
各位,最近再做一个FPGA验证平台。想在12M时钟下,测试某一路信号的保持时间是否在90ns~110ns之间,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建议,才能测出?

P.S 采用计数器的方法,我也尝试过,但是12M时钟,即每个周期就会有83ns,测试90ns误差太大了。。。

各位大侠,帮忙吧!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家公司的器件,但是大体思想都是一样的,就是提高采样时钟的频率。建议ALTERA用PLL,XILINX用DCM,将你的工作时钟进行倍频,具体需要你去试一下。

网友:
既然是验证,那解决的方法很多啊,增加一个频率高点的时钟就可以了。

pLL也可以啊。延时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