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环形振荡器

楼主(2010-03-21):
我设计了一个环形振荡器,可以振荡出幅值很小的正弦波,但是差分输出居然是同频同相。经检查各运放的差分输入端电压相等。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特请高手赐教。

网友:
环形振荡器不是由奇数个反相器首尾连,不知道差分输出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用奇数个差分放大器级联的……

网友:
用差分单元的话是可以偶数个的吧? lz说的,莫非是差分单元的问题?
没看明白。。。

网友:
应该 多读些资料

网友:
你说的震荡幅度很小时多大
把电路贴出来,同时说明你的测试电路和仿真结果!

网友:
刚才忘记了,你是不是接反了
如果是偶数级的差分,记得最后要同相传输啊。。。
另外可以分析下每一级的相移和增益!

网友(2010-07-03):
你这个是共模方向的震荡,你的差分管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管子,尾电流源成了源级的负反馈,所以环形增益不大,但是这种情况要么不能起震,起震的幅值为什么会很小就不是很清楚了。造成这种情况应该是级联间输入输出反了,你随便将哪一级的输入交换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11-04-11):
和楼主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2011-05-12):
最好有图,这样大家也好帮你!

网友:
凡是差分ring oscillator,都必须用cross couple的MOSTs去使两端输出相差180度,不然就会出现你所说的问题
你可以这样理解,差分N级反相,就相当于2N级单端inverter连接,这样是可能会出现死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