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X点电位应为多少

楼主(2010-03-22):
PMOS,NMOS阈值电压都为1V,请问大侠们X点电位多少?谢谢

网友:
极限是4V吧,Vdd-Vth

网友:
5V, as there is no gate current.

网友:
大约为5V

网友:
是4V吧,应该有阈值损失。

网友:
回复 网友A:

4V与5V有意义么?
不要钻这种牛角尖
没意思啦,只要知道这个充电/导通到关断的过程就OK啦

网友:
在X点电位上升的过程中,由于体效应的作用,阈值电压会变大。

同时NMOS在亚阈值区还会继续流过电流,所以。。。。

网友:
我认为是4V。而且如果VDD=2V以下时,这个问题格外重要!

网友:
回复 网友B:

肯定不会在4V上,呵呵
这个问题说白了就是那个nmos管的Roff与负载gate leakage阻抗的分压么
有什么好揪的

网友:
X处应该不会有电流吧  那里不是栅极么

网友:
gate也有漏电

网友:
学习了,原来存在栅的漏电流啊,不知道源衬底之间的反偏PN管的饱和电流有没影响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所有的gate都有漏电,但是到90/65尤为明显
所以对于这个5V的来说,电压肯定接近电源了,因为leakage非常小,当然包括反偏pn junction leakage,
其实最终这个点电压由几个高阻的阻抗分压决定,但是NMOS的Roff肯定在这几个高阻中还是算比较小的

网友:
最终肯定是5V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最终到什么时候,到世界末日肯定是5V
实际上考虑漏电超过4V再上升及其缓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所有的gate都有漏电,但是到90/65尤为明显
所以对于这个5V的来说,电压肯定接近电源了,因为leakage非常小,当然包括反偏pn junction leakage,
其实最终这个点电压由几个高阻的阻抗分压决定, ...
引用 网友E:

支持!

网友:
4V 肯定是不对的,需要考虑压阈值导通,电压会接近5V.  15#说得有道理

网友:
直流情况下是5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