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大家帮看下这个串口程序为啥不好使呢

楼主(2010-03-22):
前面生成波特率部分是按照例程写的。后面的状态机移位输出程序是自己写的。实现的功能是要按下txd_start这个键后要输出个AA来。但是接收到的数确是FF,郁闷坏了。我把程序贴出来给大家帮忙看下吧,多谢了。中间有一段程序时txd_start这个按键的消抖程序。另外,第二个always块的敏感表我试过改成CS和BaudTick也不好使

module uart_send(clk,nrst,txd_start,txd);
input clk,nrst,txd_start;
output reg txd;
parameter Baud = 9600;
parameter Clock = 50_000_000;
parameter BaudAccWidth = 16;
wire [BaudAccWidth:0]BaudAccInc = (Baud<<(BaudAccWidth-4)+(Clock>>5))/(Clock>>4);
reg [BaudAccWidth:0]BaudAcc;

//产生波特率时钟
always @(posedge clk) BaudAcc<=BaudAcc[BaudAccWidth-1:0]+BaudAccInc;
wire BaudTick=BaudAcc[BaudAccWidth];
reg dout1,dout2,dout3,buff;
reg div_clk;        //分频时钟
reg[16:0]count;       //时钟分频计数器

//时钟分频部分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count < 17'd120000)
  begin
       count <= count + 1'b1;
       div_clk <= 1'b0;
   end
   else
   begin
       count <= 17'd0;
       div_clk <= 1'b1;
   end
end

//按键消抖部分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div_clk)
  begin
   dout1 <= txd_start;
   dout2 <= dout1;
   dout3 <= dout2;
  end
end

//按键边沿检测部分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buff <= dout1 | dout2 | dout3;
end

wire key_edge_out;
assign key_edge_out = ~(dout1 | dout2 | dout3) & buff;

//状态机发送数据
reg [3:0]CS,NS;
parameter IDLE=4'b0000,
      READY=4'b0001,
      START=4'b0010,
      BIT0=4'b0011,
      BIT1=4'b0100,
      BIT2=4'b0101,
      BIT3=4'b0110,
      BIT4=4'b0111,
      BIT5=4'b1000,
      BIT6=4'b1001,
      BIT7=4'b1010,
      STOP=4'b1011,
      STOP2=4'b1100;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nrst)
begin
  if(!nrst)
   CS<=IDLE;
  else
   CS<=NS;
end

always@(*)
begin
  NS=4'bxxxx;
case(CS)
  IDLE:  begin if(key_edge_out) NS=READY; else NS=IDLE; end
  READY: begin if(BaudTick) NS=START; else NS=READY; end
  START: begin if(BaudTick) NS=BIT0; else NS=START; end
  BIT0:  begin if(BaudTick) NS=BIT1; else NS=BIT0; end
  BIT1:  begin if(BaudTick) NS=BIT2; else NS=BIT1; end
  BIT2:  begin if(BaudTick) NS=BIT3; else NS=BIT2; end
  BIT3:  begin if(BaudTick) NS=BIT4; else NS=BIT3; end
  BIT4:  begin if(BaudTick) NS=BIT5; else NS=BIT4; end
  BIT5:  begin if(BaudTick) NS=BIT6; else NS=BIT5; end
  BIT6:  begin if(BaudTick) NS=BIT7; else NS=BIT6; end
  BIT7:  begin if(BaudTick) NS=STOP; else NS=BIT7; end
  STOP:  begin if(BaudTick) NS=STOP2; else NS=STOP; end
  STOP2: NS=IDLE;
  default: NS=IDLE;
endcase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nrst)
begin
  if(!nrst)
   txd<=1;
  else
  begin
    case(NS)
     IDLE:  txd<=1;
     READY: txd<=1;
     START: txd<=0;
     BIT0:  txd<=0;
     BIT1:  txd<=1;
     BIT2:  txd<=0;
     BIT3:  txd<=1;
     BIT4:  txd<=0;
     BIT5:  txd<=1;
     BIT6:  txd<=0;
     BIT7:  txd<=1;
     STOP:  txd<=1;
     STOP2: txd<=1;
     default: txd<=1;
    endcase
  end

end
endmodule

楼主:
我自己先顶一下吧,多谢了~

楼主:
我再顶一下~

网友:
你仿真过吗?量过波形吗?

网友:
楼主啊,建议你先找那个FPGA设计高级篇的电子档或者书,把第一章看完了再来写代码吧。

网友:
找开源的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