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大电容的Class AB运放

楼主(2010-03-22):
在做一个floating bias class AB的运放,是参考Ron Hogervorst的paper的。
在他那片的paper里面,他的负载电容是10pF。

我现在做的是要负载1uF电容,这样输出极点就会很低频(gm/CL), 然而如果有miller补偿的话,那样第一级的输出极点也会很低频。

所以我就把miller电容删除了,使得第二级输出极点在比较低频,第一级运放极点作为次极点。第一次tape out后就发现,buffer会震荡。

有没有人做过这种大电容负载的,要如何补偿呢?

网友:
有没有仿真相位裕度呢?第一级的极点应该也比较低频:cascode高阻+第二级输入管子栅极的大电容,搞不好两个极点弄在一块儿了。

另外,这种classAB结构,有时并不是工作在线性区,所以AC仿真不太说明问题,多做些TRAN仿真,比如让电源在不同的时间内从0上升到AVDD,看看是否有震荡的迹象。

网友:
1) 方案一:第一级不要用cascode了,尽量降低阻抗,如果你对增益不高,又不驱动大的电流情况下,或许可行。
2)方案二: 大电容上挂个电阻,使用ESR零点抵消掉内部的极点;不过ESR电阻会一定程度上影响你的性能,所以也和你的应用有关系。
3) 方案三:不要去掉miller,在你这种情况下, Miller同样可以有用,不过到1uF这么大的电容依然可能存在问题,可能还是需要方案二来进一步支持;
4) 方案四: dual loop op。

在做一个floating bias class AB的运放,是参考Ron Hogervorst的paper的。
在他那片的paper里面,他的负载电容是10pF。

我现在做的是要负载1uF电容,这样输出极点就会很低频(gm/CL), 然而如果有miller补偿的话, ...
引用 楼主:

楼主:
For plan 1:已经用了FIB验证过,不要cascode仍然震荡
For plan 2: 我已经做了一个10ohm的poly在里面,后面测试的时候再加外部100ohm的也没有用
For plan 3: 用FIB改了大概1pF左右的miller cap加进去,不行;不知道是不是太小了

For plan 4:Is there any paper? 另外current consumption是我很care的,如果多了一运放,功耗会增加。

BTW, 如果输出sink 或者source 一个1mA的电流,就不会震荡。个人认为,输出极点被推向高频了。

3# hongmy

楼主:
恩,确实是这样子。
从仿真看,第一级的输出不要那个miller cap,把第一级极点推高频,这样PM会好

Trans好难看吧,我从仿真就没有看到震荡。不知道你tran怎么加的?频率?

2# goodsilicon

网友:
可以做一下闭环阶跃仿真
看看over-shoot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仅仅一个CLASS AB的opamp,PCB上加反馈电阻,还是把反馈也做在chip上了
如果反馈电阻在PCB上,那就在反馈电阻边并联个大电容试试
或者加大负载电容试试,把主极点往低频推
BTW:感觉设计思路可能不太对,我个人觉得哦。
(1)我曾经做过class AB opamp,gain=1 or 2,20pF/150ohm loading,由于增益固定,反馈电阻就做在芯片上了。输出的20pf主要是考虑到芯片/PCB板/借口的寄生电容。不会故意让其驱动1uF这样大的电容。
(2)如果既然要驱动1uF大电容,那么这个电路的速度要求肯定不高,或者说是很慢。那么片外补偿可能更可行一些。要仔细分析零极点的,就像LDO一样,带负载大小影响稳定性,把主极点放外面就会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s for your reply.
我的是一个buffer,Gain=1,输出和负端在芯片上是连起来的

1. 感觉20pF这种负载,只要把miller电容做的足够大,主极点是一定在里面的
2. 我输入电压是不会变化的,要1uF的cap,是因为buffer的响应不够快,突然有负载的时候,电压会掉得很厉害。
其实要求最高的load regulations,是要在10~20u里面,电压settle到+-10mV的error

网友:
回复 网友A:

Thanks for your reply.
我的是一个buffer,Gain=1,输出和负端在芯片上是连起来的

1. 感觉20pF这种负载,只要把miller电容做的足够大,主极点是一定在里面的
2. 我输入电压是不会变化的,要1uF ...
引用 楼主:

多给些应用背景吧!buffer用在哪里?我也感觉带个1uF的电容比较奇怪。
另外,仿瞬态是指avdd在1us,10us,100us,1ms,时间内从0上升到avdd,主要是要看一下如果电路中有频率扰动时,会不会震荡或不稳定。
把你的电路图贴上来吧!

网友:
For plan 1:已经用了FIB验证过,不要cascode仍然震荡
For plan 2: 我已经做了一个10ohm的poly在里面,后面测试的时候再加外部100ohm的也没有用
For plan 3: 用FIB改了大概1pF左右的miller cap加进去,不行;不知道 ...
引用 楼主:

“BTW, 如果输出sink 或者source 一个1mA的电流,就不会震荡。个人认为,输出极点被推向高频了。”

这时已经不适合小信号分析了。

网友(2010-08-16):
回复 楼主:
负载电容太大了, 第二级的低频增益都没了, 不要想用miller补偿了,
加再大的补偿电容效果也不明显.
想别的办法吧!

网友:
求电路求真相

网友:
我也想要可是没信元

网友(2014-04-17):
回复 楼主:

楼主还记得当时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吗?我也想做个buffer,gain=1,负载电容同样也希望达到1uf,结构是图中结构,怎么来补偿呢? Class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class AB有一些负载大电容的分析,麻烦你下载来看一看是否有用,有用的话说一下哈,密切关注这篇论文和你这个图
A Rail-To-Rail Class-AB Amplifier With an OffsetCancellation for LCD Drivers.pdf (1.06 MB , 下载次数: 752 )

网友:
分析的真好,学到了好多知识

网友(2014-05-21):
回复 网友C:

    方案一,仿真效果明显

网友(2014-07-01):
感谢,我也在愁这个问题。

网友:
输出级用source follower行不行?

网友(2016-10-31):
学习了,非常受益

网友(2021-04-14):
学习了,Miller Compensation用在低输出阻抗或者小输出负载电容的情况会更好。

网友(2022-03-18):
前辈,你好,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class ab 结构,片外1uf电容,仿真稳定性以及瞬态响应都没问题,tape out 之后不稳定。请问当时你是怎么解决的?望解惑,感谢

网友(2022-10-23):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2024-08-21):
如果输出电容这么大,米勒补偿很容易“失效”,RLCL会成为主极点里的关键项,R1C1反而成为次级点的关键项,感觉还是得压增益才好保证稳定性。类似“unconditional...”那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