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max_fanout,fanout_load,set_max_fanout,set_fanout_load的关系

楼主(2010-03-22):
小弟最近刚刚接触dc,很多概念都不明白。
max_fanout:是指output pin的最大扇出值
fanout_load:是指input pin的扇出值
上面两个我能理解
use the set_max_fanout command on the design or on an input port.
Use the set_fanout_load command to set the expected fanout load value for output ports.
上面说set_max_fanout是用来设置input port,set_fanout_load是用来设置output port。例如一个output pin,.db中它的max_fanout = 5,如果用set_fanout_load  10 ...,是不是该pin的max_fanout 就成为10了,还是综合后该pin的扇出必需等于10?如果是后者,那该pin的max_fanout属性该怎么改呢??同样对于set_max_fanout  10 ,是该输入pin的最大fanout_load要小于这个值,还是与这个pin通过net连接在一起的其他pin的fanout_load之和要小于这个值??
还望高手指点

网友(2011-02-24):
从工艺厂商所给的库文件中看,set_max_fanout 是设定OUTPUT的,就是输出端口能驱动的最大扇出,说白了就是能驱动多少门电路。
在设置中fanout_load的值是不能超过max_fanout 的值得,否则DC会报出错误。
OUTPUT驱动的扇出最大值为它驱动的所有门的和,是与这个pin通过net连接在一起的其他pin的fanout_load之和要小于这个值。

网友:
谢谢楼上大大的分享!

网友(2012-11-28):
3楼的理解是错误的,   set_max_fanout命令是约束 input ports的而不是output,  而output port的约束使用set_fanout_load命令来约束的
例如 set_max_fanout N:是通知DC该Cell上一级Cell的output max_fanout是N,则该级选用的Cell的input的load不能大于N。(一个输出端口可能会连有很多条net,而DC是根据net单独进行分析的,所以不是output)
set_fanout_load N:是通知DC该Cell下一级的Cell的input的load是N,则选取该Cell时它的max_fanout要大于(N+已知load)。(基本上不太用了)   你看看dc的user guide就明白了

网友(2013-07-08):
五楼理解的很对,受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五楼大赞,翻了好多帖子,讲得最清楚的一个

网友:
set_max_fanout N 的单位是什么?为什么DC给出的例子里面N可以是小数?

网友(2013-08-21):
顶五楼,这个问题终于弄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记得没错的话,是pF哦

网友(2013-12-11):
回复 网友A:

    请问1.set_max_fanout 为啥没有单位(不是表示上级CELL最大的驱动负载吗?负载不是有单位吗!),没有单位表示啥物理意义?
           2.set_max_fanout / set_fanout_load 与 set_load 有何区别联系?
           3.是否可以附带解释一下,set_max_capacitance / set_max_transition ?
          非常感谢?DRC的问题一直空扰我呀?总是想不通!!!!!还有这些是否与一些元器件的参数特性有关呀,比如TTL的输入负载/输出负载/输入阻抗/输出阻抗等等。
          望牛人赐教!!!!!

网友(2014-07-17):
谢谢五楼,给刚上手的我讲明白了

网友(2014-11-04):
顶五楼的大赞理解

网友(2015-11-27):
回复 网友A:

   mark 一下

网友(2016-07-26):
回复 网友A:

    DC User guide 上关于fanout_load /max_fanout  和  set_fanout_load /set_max_fanout 是从两个层面上定义的。
fanout_load /max_fanout  针对于pin,也就是说基本cell或instance。而 set_fanout_load /set_max_fanout 是针对port,也就是说整个design的输入输出。两者说的并不是一回事吧,所以你的回答我有些地方觉得对,有些地方觉得是没有根据的推测?还请指教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理解的是:
    set_max_fanout N:是通知DC该Cell上一级Cell的output max_fanout是N,则该级选用的Cell的input的load不能大于N。(一个输出端口可能会连有很多条net,而DC是根据net单独进行分析的,所以不是output)
    set_max_fanout N:是通知DC该input port接入内部端口的fanout_load之和不能大于N
set_fanout_load N:是通知DC该Cell下一级的Cell的input的load是N,则选取该Cell时它的max_fanout要大于(N+已知load)。(基本上不太用了)   你看看dc的user guide就明白了
    set_fanout_load N:是通知DC该output port接到外部端口的fanout_load之和不能大于N
你这里所说的Cell 并不能很好的指向是什么东西。。。

网友(2016-12-02):
五楼的见解和另外一个帖子的是一样的,但是还有好多其他的解释,版主能否出来给个准确答案

网友(2018-03-09):
五楼,赞赞赞...来自2018年0309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