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 dcdc noise 太大的问题,请高手分析下

楼主(2010-03-22):
各位好。
本人前段时间设计的buck dcdc 输出电压的noise随负载电流增大而增大,
在无负载时很小,在400mA最大负载时超过200mV。
其中负载电流加在vout 和 pcb的地(AVSS)之间,
测试的时候也是测试vout,并把probe的地设为AVSS。
现在在分析可能是测试board的地线寄生电感太大的缘故。
不知道各位对dcdc的noise voltage 水准一般是多少?怎样设计电路才能减小?
谢先。

网友:
你说的是ripple还是noise啊

另外也说明一下是什么架构,电流模还是电压模啊

你说pcb board的layout可能有点问题,这个也很有可能

那就先从这个layout入手,看看能不能解决

楼主:
多谢回复。
结构是电压模的,因为之前在别的地方测试,现在手头没芯片,过几天拿到才能重新测试。
应该不是ripple电压,因为从示波器上看并没有跟switching frequency一致的周期。
另外能不能推荐那本书是介绍各dcdc各模块的设计方法,比如说,compensator, comparator, gate driver等?

网友:
多谢回复。
结构是电压模的,因为之前在别的地方测试,现在手头没芯片,过几天拿到才能重新测试。
应该不是ripple电压,因为从示波器上看并没有跟switching frequency一致的周期。
另外能不能推荐那本书是介绍各d ...
引用 楼主:

不是ripple,就有可能是震荡。电压模啊,比较危险呀。。。。

你改变一下avdd的值,看看这个“noise”的频率是否有变化,如果有,就很有可能是震荡。

另外,不知道你怎样做的补偿?

建议多看看,TI , ADI , Maxim的datasheet,上面讲的比较实用。

不过,产品多数是电流模的。。。

网友:
电源挂的电容好大?

楼主:
从电感上电流的波形可以看出,电路没有振荡。

网友:
看看滤波电容的ESR?

楼主:
大家好。谢谢回复。
现在拿到片子自己重新测试了,但发现3.3V供电电源的地都有很大的switching noise,peak to pea大概为300mV,与DCDC的Vout noise level大致相当,是电源接地的问题还是电源质量的问题?还是PCB上寄生电感的问题?

网友:
大家好。谢谢回复。
现在拿到片子自己重新测试了,但发现3.3V供电电源的地都有很大的switching noise,peak to pea大概为300mV,与DCDC的Vout noise level大致相当,是电源接地的问题还是电源质量的问题?还是PCB上 ...
引用 楼主:

这个switching noise的频率是多少呢?和DC-DC自己的switching frequency有没有关系呢?
改变AVDD,这个频率是否改变呢?

网友:
我也想知道....

1# thewolftotem

楼主:
这个频率就是dcdc开关频率,为1.5MHz

网友:
ripple是否满足设计要求,如果不满足,产生较大的noise就很正常。

网友(2013-01-22):
回复 楼主:

    你那个输出噪声很大的DC,找到问题的原因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