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F文件内容

楼主(2010-03-22):
看到别人给的一个Astro脚本,开头的部分用了很多的auLoadCLF文件加载clf文件,
查看各个clf文件发现内容很不一样,
如antenna_6lm.clf里面包含了很多“defineGateSize "DLY2X4" "A" 0.1742
defineDiodeProtection "DLY1X4" "Y" '(0.7788)”信息;
而leq.clf里面包含的是“dbCreateCellLEQClass _libId "TBUFX6"       "TBUFX8"”信息;
然后slow_1v08c125.clf.logic,slow_1v08c125.clf.power,slow_1v08c125.clf.time又分别包含了一些逻辑单元,功耗和延时信息,
那么我就奇怪了,clf最终应当是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另外加载这些clf文件是直接加载到ref library里面,从而让library里面具备了各个cell的信息,如功耗,延时面积等,从而根据这些完成约束下的布局布线的吗?

楼主:
没人回答啊?都问了有好几天了。。。

网友(2011-05-28):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1-12-21):
我也很想知道,明确一下。
是不是对于synopsys astro,如果有standcell 含有从lib转为的DB的话,里面就已经包含了逻辑单元,功耗和延时信息,就不要加clf文件了呢? 因为clf本身就是从lib转过来的。
从网上看到其他的APR过程好像都没有用到clf,只用了standcell库和tf文件就可以了。
请指教,谢谢!

网友(2012-10-31):
哈哈  我也不知道哈 同求

网友(2014-09-15):
現在clf 裡的information 大部份.lib/.db 裡都有包含了!所以愈來愈少人用它了! 不過antenna 的information .lib/.db 裡不會有,所以現在還是用lef or  .clf 的方式load 進milkyway 。

网友:
因为没太多人知道这个了,都是10年前的东西, 不学也罢,

是icc的前辈astro 时代的东西,也算遗留吧, 描述antenna信息,

现在的milkyway还有些这方面的影子

网友A(2015-05-14):
想问下,SMIC130的Milkyway的FRAM 里是不是已经包含了antenna信息了呢?要是不包含的话是不是得用到antenna.clf呢,这个文件具体该怎么用呢?用的是ICC

网友:
库里面已经包含clf信息了,你们不用理会

网友B(2023-05-16):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SMIC130的Milkyway的FRAM 里是不是已经包含了antenna信息了呢?要是不包含的话是不是得用到antenna ...

请问这个问题你有答案了吗  现在我有CLF文件  想用里面的天线信息应该怎么使用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问题你有答案了吗  现在我有CLF文件  想用里面的天线信息应该怎么使用呢

Milkyway应该是能把这些信息加载进去然后再吐出带有antenna信息的库文件,你可以看一下milkyway的userguide

网友:
引用 网友A:
Milkyway应该是能把这些信息加载进去然后再吐出带有antenna信息的库文件,你可以看一下milkyway的usergui ...

好的 谢谢

网友(2025-05-19):
学习了。信息来源于:https://bbs.eetop.cn/thread-317675-1-1.html

clf: cell library format, 以前用来描述power , timing , logic信息 ,在db转 LM view还没有发明的时候,auLibTOCLF可以把.lib变成time , power , logic CLF文件,然后 auLoadCLF 来load timing, power ,logic clf ,然后形成TIM, PWR view这些,

后来 LM view发明的时候,可以用gePrepLibs 来把db转LM view,于是就不需要通过clf来中转了,

但是clf还有描述天线信息的作用,直到现在, auLoadCLF 还可以用于load cell lib的antenna info,
clf还能描述pad位置等,  具体要看apollo,astro, milkyway 文档,

TLU : 是老的描述RC信息的文件, 在.18um 以后逐渐被 tluplus files所取代,说白了就是个补丁,
用starxt 的grdgenxo 可以产生tluplus 给astro, icc
但是 对于astro来说, tlu,tluplus不是必要的,因为可以从tf里面获得RC信息,不像icc,必须有tluplus
tlu的产生也很简单, cmCreateCapModel 啥的,不记得了,看下帮助,

快用icc吧, 会astro的人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