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有人联系过封装和测试厂吗

楼主(2010-03-22):
大的公司有专门的人负责联系,我们公司规模小,所以由后端的人代劳了。PBGA,300多个球球。 谢谢!

网友:
如果你的量小,基本上很难搞定。现在复杂封装基本上都在几个台湾,香港大厂,一般要求1kk/month。否则很难保证。至于测试还比较好办。

网友:
你可以试试甘肃有个公司,做封装的,但是不知道bga的能做么

楼主:
谢谢啦。甘肃的我联系过了

网友(2010-04-24):
无锡有一个

网友(2010-12-20):
通过设计服务公司联系就可以了,他们可以凑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