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有谁熟悉PWM的?

楼主(2010-03-22):
PWM是不是就是设置定时器?

网友:
脉宽调制的PWM?

网友:
Pulse Width Modulation (PWM) ?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上面的

网友:
这个我不懂

网友:
通用定时器的输出...

网友:
PWM貌似很复杂

楼主:
已经好了,就是设置些比较定时器.PWM脉宽调制,在电机上有用到这个.

网友:
PWM,是脉宽调制,一般应用在用开关模式转换的电源上,效能比较线性转换模式要高很多

网友:
利用定时器是实现PWM比较常用的方法

网友:
对于开关电源

其实就是通过控制开关电源输入的电压脉冲宽度 来得到后端需要的电压值

简单理解

和PFM相对应

网友(2010-05-11):
需要 设置周期寄存器 设置PWM波(方波)的周期 ,设置比较寄存器 设置输出方波的占空比

网友(2010-12-14):
对。使用TImer就可以。

网友(2011-05-05):
对啊啊啊啊

网友:
在电源类的电路中,肯定就是所谓的脉宽调制器啦,根据输出电压,调整脉冲的宽度,使输出稳定在某一电压值上,具有很小的功率。

网友(2011-06-29):
就是一些矩形方波,周期一定,矩形波的宽度是可以调节的。改变宽度就是改变了平均值的大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