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也请教下运放建立的问题

楼主(2010-03-22):
现在在做pipeline ADC建模的power optimization,有关运放的功耗和建立问题
1. 建立有SR和GBW的两个限制,且二者均与I有关
2. 想控制小信号和大信号时间,即转折点,使得同一个电流在满足PM的条件下,能够合理分配两个时间,同时使得SR和GBW正好满足时间
3. 因为设计的运放是两级运放,大信号建立牵涉第一级和第二级的转换,需要以第几级的转换为准则呢?自我感觉应该是第二级,因为需要把负载电容联系起来

楼主:
就是想求解一个电流,来推算跨导以确定大信号和小信号的转换时间
为了满足70度的PM,是不是可以基本上把第一级的电流和第二级的电流确定为1:3的关系?
然后根据转折点时间求输入管的跨导确定其尺寸
(是做毕业论文用,不是设计用)

楼主:
呜呜,大论文写起来真吃力

网友:
现在在做pipeline ADC建模的power optimization,有关运放的功耗和建立问题
1. 建立有SR和GBW的两个限制,且二者均与I有关
2. 想控制小信号和大信号时间,即转折点,使得同一个电流在满足PM的条件下,能够合理分配 ...
引用 网友A:

3. 两极运放的slew rate参见razavi's 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