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位宽定义[7:0]和[9:2]有区别吗?

楼主(2010-03-22):
看同事写的code定义reg或者wire的时候,位宽下标不是从0开始,搞的我晕乎晕乎还要算到底是多宽。
请问这两种定义有区别么?

网友:
两种定义除了下标不同以外,位宽没有区别。

网友:
位宽没有区别,都是8bit。可能他想取不同的源的不同位,7..0来自另外的7..0。 9..2来自别的总线的9..2,只是猜测啊,或许个人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