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放大器AC仿真,输入信号怎么给?

楼主(2010-03-22):
弱弱的问一下,大家差分放大器AC仿真,输入信号怎么给的?
vinp
AC=1
phase=0
dc=900mv

vinn
AC=1
phase=180
dc=900mv

或者
vinp
AC=1
phase=0
dc=900mv

vinn
AC=不设
phase=不设
dc=900mv
做AC仿真,仿真结束后,测vop的增益和相位裕度。

dc值由于放大器的输入共模点不同,设置不同的值,我的共模电压设置0.9v。

仿真出来差别很大。也不是单纯的2倍关系。
两种设置要用哪种才正确,或者两种都不行。?

网友:
我仿真的时候都是给0.5,phase差180

网友:
如果phase不管,一个0.5一个-0.5即可。

网友(2020-03-13):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样:
首先应明确,ac仿真不是瞬时正弦仿真。在存在两个ac源进行ac分析的时候,机器在算vdb(x,y)的时候,可能解释是错误的,我们想要的是x与y的电压差相对于两个给定magnitude的源的幅频特性,机器有可能算的是vdb(x)-vdb(y),在幅值的计算中没考虑相位,所有相位信息在vp(x,y)中。我感觉这个问题,分析vdb(x)vdb(y) vp(x)vp(y)就清楚了,曾经看过一个手册,好像有一个.option参数是控制vdb(x,y)是怎么解释的,是解释成vdb(x)-vdb(y)还是vdb(x-y)。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
找到了。是.option acout 默认是1,分析差分放大器时,应改成0.

网友(2023-03-01):
试了一下,把方法1的AC=1改为0.5,结果和方法2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