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DO流片后电源抑制比下降很多,什么原因?

楼主(2010-03-22):
作了一个LDO,仿真电源抑制比是75db@1k
流片后,发现只有50db@1k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是用频谱分析仪测试的,
是电路、版图还是PCB版测试的问题?
请高手来解答!!

楼主:
这个是不是有些太不正常了

网友:
这个也正常,不是所有的器件模型都是那么准确,LDO的PSRR 在低频一般都是LDO环路增益的倒数,测试环路增益,对比一下,另外LDO的基准对PSRR影响很大,看LDO基准输出的-3db频率是多少,最好是小于1KHz,

楼主:
这个也正常,不是所有的器件模型都是那么准确,LDO的PSRR 在低频一般都是LDO环路增益的倒数,测试环路增益,对比一下,另外LDO的基准对PSRR影响很大,看LDO基准输出的-3db频率是多少,最好是小于1KHz,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模型确实不太准确,
用了BYPASS电容,因此基准的因素可以排除,
但是测试LDO的环路增益怎么测试呢,
仿真倒挺方便的!

楼主:
怎么实测LDO的直流增益阿?
请高手指点

网友:
除非你用的Bypass电容是片外的,否则还是要考虑基准的抑制比

网友:
顶 我也想知道

楼主:
除非你用的Bypass电容是片外的,否则还是要考虑基准的抑制比
引用 网友B:

-------------
就是片外的

网友:
既然有bypas pin在外面,所以建议有两个1)测试基准电压在1Khz的PSRR,如果基准电压的PSRR已经低于60dB,那么多半基准电压受到了干扰,2)测试LDO的PSRR时,对于所加信号的地线要特别注意,所以需要重新检测PCB板地线,大电流线要分开走,不要同输入信号线同地线。

网友:
这是个普遍问题啊看来

网友(2010-06-06):
回复 网友C:
这个很难保证的吧?一般来说,我们制作一个芯片,就只有一个地把?若是弄好几个地,需要pad 很浪费面积。
我觉得pcb制作很关键

网友:
回复 网友D:
问下楼主:您用频谱分析仪,直接用输入的功率减去输出的功率,是不是?

网友:
对了,再问下 你是用什么封装形式的?DIP还是SOT?
1# confiope

楼主:
SOT封装
怎么测的
我也不太清楚,当时我不在场

网友(2011-06-25):
我也很想知道,用频谱分析仪测psr的方法,关键是输出功率怎么计算呢?

网友(2011-08-07):
同问啊,发觉bonding wire的计生电感比想象中影响大啊!!!!

网友(2022-10-14):
网络频谱分析仪可以测幅频相频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