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ultraedit时与modelsim的格式问题

楼主(2010-03-22):
大家好,目前我用ultraedit,但是有有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也没有解决,就是在ultraedit中我设置好了格式(比如说缩进),用modelsim再打开相同的文件时格式就乱了,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啊!先谢过了

网友:
我的也没解决~在Quartus里打开也会变掉,但是我也不管了

网友:
建议在编写CODE的时候,不要用TAB键,用空格替代

楼主:
回复 网友A:
tab和空格我都试过了,格式还是会变,郁闷啊!

网友:
完全不用modelsim的编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我用什么在modelsim中打开verilog啊,我编辑的时候从来不用modelsim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