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设计中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0-03-22):
我最近做一个数据采集处理的系统,用的是采样率为200M的AD芯片,采集后的数据输入FPGA进行FFT运算,可是FFT的时钟不能运行到200M来处理数据,我就用FIFO来缓冲数据,FIFO的一个写时钟是200M而读时钟是100M,请问在Cyclone的芯片中可以实现200M的写时钟吗?如果不行的话,有什么办法可以处理这200M的数据了?

网友:
如果你的FPGA不能工作的那么快,是不是可以考虑在板子上加一个单片机来控制AD,然后写到SRAM里。之后让FPGA从SRAM里面读,然后处理
在做相似的东西,大家相互探讨下

网友:
CYCLONE 3 勉强可以跑到200M,可以试试看,
平时我们用来跑184M

网友:
200M 小意思

网友:
没用过那片子,其实没必要AD采那么快吧,你就在FPGA里用100M时钟再采一次呗,100M的精确已经很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