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由S参数求特性阻抗

楼主(2010-03-22):
哪位大侠指导我下如何由由S参数求特性阻抗啊?非常感激

网友:
如果是传输线的话,先转化成ABCD矩阵,然后就可以求了。比如Z0=sqrt(B/C).

楼主:
是传输线的话,转化为ABCD矩阵,其中|S|是什么啊,怎么求啊?可不可以再说详细点啊?

网友:
用smith原图不行吗?

网友:
用圆图最方便了

网友:
仅仅知道S参数是不能求出特性阻抗的,因为S参数对应的是归一化入射、出射波

网友:
1# yanglingling87 放到 data item里 看开路和短路电阻,然后求开方?

网友(2010-04-29):
通过s参数不能得到特性阻抗吧。。。s参数是通过把实际阻抗用特性阻抗归一化得到的

网友:
特性阻抗和S参数怎么能扯到一起呢?建议你还是先好好读书,搞清基本定义。

楼主:
我现在就是在HFSS软件中仿真传输线得到S参数,我想根据S参数来求得我仿真的传输线的特性阻抗,可以吗?

网友:
比较难的一个。忘记了。

网友(2010-06-05):
还要知道传输线的特性阻抗才行啊

网友(2012-09-05):
特性阻抗可以和S参数联系起来的,HFSS中也是可以看传输线的阻抗的
TDRZ(t) = Zref * ( 1 + IFFT(S11 * input) ) / ( 1 - IFFT(S11 * input) )
在HFSS help中去查询TDR就可以了。。。。。。。。

网友:
转换矩阵···

网友:
非常感激非常感激非常感激非常感激非常感激

网友:
用SMITH圆图,绕过横轴两个点,求几何平均,就是特性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