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via1&via1Blockage overlap的问题

楼主(2010-03-22):
我用MIlkyway生成ram的参考库,整个流程做完后,做DRC检查是出现如下的violations:
Brief Error Summary
Error Type  Num Description
Via1&Via1Blk Ov  9920 via1 & via1Blockage overlap
Via2&Via2Blk Ov  14364 via2 & via2Blockage overlap
采用才参考库做Astro时,也有好多这样的问题。
很迷茫,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不是我生成中的步骤有错呀?可是该步骤是ASTRO做培训时给的,应该没什么问题的。求高手解答!非常感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解答呢? 急呀!

网友:
我估计你提库有问题,很可能是把flat metal当作blockage了。你要是有lef可以手工检查看看

楼主:
请问你说的lef文件是用Memory compiler生成的吗?我的没有生成

楼主:
现在明白了 这个问题可以忽略的 呵呵

网友:
用vclef提取fram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2011-10-11):
为什么可以忽略?不太懂,能否讲清楚一点

网友:
用read_lef吧,如果lef是正确的话

比你用抽gds, bpv 好多了,很容易出问题

lef到mw是最简单的流程